EMC的射频辐射在30-60M之间超标,该如何改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20):
你这是一大段全超了啊,一般不像是开关电源这边的问题,查查数字电路部分吧,接口滤波器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大段全超了啊,一般不像是开关电源这边的问题,查查数字电路部分吧,接口滤波器加上 ...

JK1和JK2之间接的线圈,然后放在2个磁铁中间,2个铁芯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B:
这么高的限值都能超标,GJB151B-2013陆军地面设备,你这几全线限超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JK1和JK2之间接的线圈,然后放在2个磁铁中间,2个铁芯是否会有影响?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超出限值的频率范围较高,应该查查数字电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超出限值的频率范围较高,应该查查数字电路部分。

我的数字电路,无非就是一个单片机控制PWM,还有部分MOS降压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数字电路,无非就是一个单片机控制PWM,还有部分MOS降压电路

很可能是单片机晶振导致的。板子的布线应该很有问题,注意晶振布局以及GND。你这个超出这么多,修改的空间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单片机晶振导致的。板子的布线应该很有问题,注意晶振布局以及GND。你这个超出这么多,修改的空 ...

我板子上没有外置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板子上没有外置晶振!

没有外置晶振就没有内部晶振?emc本来就复杂,如果你是初学者就去拿你的板子请教你们单位资历老一些的工程师吧。你就那个残缺的原理图没pcb,在论坛谁能准确告诉你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