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电机调压电路

楼主(2019-03-20):
打算用单片机做一个低成本的调压电路来控制风机转速,麻烦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可以给风机调压吗?
PWM频率一般选择多少?会不会给电网造成干扰?
谢谢各位!

楼主:
上电后,稳压管击穿,
更换稳压管,同时给TLP250加独立电源,
再次上电后不久Q1的GS和DS就被击穿,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小白一个
感性负载,靠MOS管硬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个
感性负载,靠MOS管硬抗啊

谢谢,我知道应该要加续流二极管,但是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加,想过加个压敏电阻是否有效?
220V的峰值电压就三百多V了,再加上电机线圈的感应电压,峰值肯定会超过MOS管最大承受电压,麻烦帮忙改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