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今天突然提示ST-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而且3个仿真器都一样

楼主(2019-03-20):
ST-LINK今天突然提示ST-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而且3个仿真器都一样。
百度了一堆解决办法,什么把ST-LINK版本改到之前的。uvision中设置改为with pre-reset。。。。好像都不行。
今天搞了快6个小时,还是不行。换了不同的产品板子,换了3个ST-LINK,全部不行。。。急啊。
产品这个周末要搞定的,今天一天都耗在工具上了。。。在线等。。。。。。。。。。

网友A:
那换台电脑试下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
另外不要用KEIL MDK,用ST LINK自带的烧写软件烧写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换台电脑试下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
另外不要用KEIL MDK,用ST LINK自带的烧写软件烧写下看看; ...

刚才试了用STVP和STVD,都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用STVP和STVD,都不行了。。。。

哦,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应该是USB连接线的问题吧

网友C:
是不是和下载的程序有关。
你可以将MCU置于Boot状态(BOOT0,BOOT1),再连接仿真器等。

网友D:
赶紧借或买个JLINK试试?我手头就是备了2个STLINK 1个JLINK,以防万一。

楼主:
已经搞了10多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搞定。

楼主:
线换了3根了,不行。
目标板换了好几个不同的产品的板子,不行。
发现一个问题:
我把uvision中的“option for target”--》Debug--》Settings--》Connect &Reset Options中的Connect后的选项选择:normal,然后重新编译,目标板和仿真器都重新上电一下,可以下载进去,但是运行不了一会儿,就不行了。这个时候normal就会一直不行,要把这个选项选择到with Pre-reset,然后再次重新编译,目标板和仿真器重新上电,再下载又可以了,但是下载完就提示“cannot access target”,然后退出debug。。。。。我也是醉了。

网友E:
升级固件试试看。

网友E:
也可能是固件该升级了。

网友F:
提个建议,1.如果有jlink的话,可以换jlink试一下,也就改个设置。先排除你程序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设置。
               2.换个程序烧到芯片看看是不是还有相同的问题。
               3.那块开发板或者最小系统板子试一下。
希望能给到你思路。

网友G:
芯片恢复 到出厂值试试!这种情况是,swd无法在连接操作FLASH了。我们开发时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换我们的下载器,将芯片操作恢复到出厂默认值。这样,stlink 就可以再次仿真。没有下载器换个芯片试试,如果换个芯片好了,就可以确定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线换了3根了,不行。
目标板换了好几个不同的产品的板子,不行。
发现一个问题:

这是没设置swd模式,把调试的两脚设置为swdio swclk就可以了

网友I:
插拔一下,就应好

网友D:
有没有换台电脑试试?
昨天买多了个ST LINK备用,回来一试,总是显示 target not connected,说没有连接单片机。
后来回家拿家里的电脑试,正常。后来又回办公室再试,又好了,你说怪不怪。

网友J:
换个USB口,或者驱动卸载干净,重装驱动

网友J:
我以前遇到过藕,重装驱动好了。重新更新固件好了

网友K:
J-LINK和ST-LINK一直都用自己做的,放心。

网友L:
会不会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M:
是不是软件版本不兼容了?你用的盗版吧?

网友N:
有可能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吧

网友O:
有没有可能买的盗版的

网友P(2019-05-23):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三块板子,有一块行。一块两块不行。其中一块CPU方向焊错了。另一块无论如何都不行。而且用下载平台软件也不行。

网友Q(2020-03-27):
请问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万分感谢!

网友R(2020-08-17):
解决了吗?兄弟,在线等,明天要用,和你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