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想用单片机的一个端口,互斥的驱动两个光耦

楼主(2019-03-20):
两个光耦不同时导通,鼓捣了这么一个图,感觉还是有点复杂,大家看看有更简单的方案吗(目标是用的元件种类和数量最少)

网友A:
跟这个等效。。。

这个最佳,器件不可能再少,而且完全实现目标行为。

网友B:
两个电阻分压,两个发光二极管反相并联,串于IO于电阻分压点之间。
IO高阻:两个LED不亮。 IO输出高、低,分别亮2个LED。

网友A:
这个似乎不错。但是有额外功耗

网友C:
用Vcc=Vp电源,可以一个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Vcc=Vp电源,可以一个电阻。

光耦不能用这个电路。VF低,直通了。

由于仿真软件没有光耦这个器件,我用发光管仿真。

楼主(2019-05-21):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等效。。。

已采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等效。。。

牛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LED也不能用,微直通了。

啥意思呢?光耦为什么不能用这个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啥意思呢?光耦为什么不能用这个电路呢?

光耦的发光元件导通时正向电压是1V多一点,两个串联一般也没有3V,直接导通了,控制的电阻已经影响不了它们的导通

网友G:
1楼太复杂,其它不确定,用一个三极管反个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先电源有误差,此时要考慮最大值。LED在二丶三十微安可以微亮,以前简单建模在100uA以下的红色超高亮度 ...

谢谢king哥,了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发光元件导通时正向电压是1V多一点,两个串联一般也没有3V,直接导通了,控制的电阻已经影响不了它 ...

谢谢戈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