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买的KIT4编程总是找不到ID

楼主(2019-03-20):
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

Failed to get Device ID. Please make sure the target device is attached and try the operation again.
Connection Failed.
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

网友A:
小播非专业人士来随便说两句,不对勿喷。

1 首先确保是正规途径购买的pickit4

2 更新MPLAB IDE到最新版本。

3 确认芯片和KIT4的连接完好。

4 确认芯片和KIT4连接的电路完好。

5 确认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和目标芯片一致。

6 确认PICkit4和芯片都没坏

7 反复确认几遍不行的话,等其他大神回复

网友B:
你手上还有其他的工具没? PICkit3?
看看其他工具可不可以连?

一般找不到device, 还是MCU到工具之间的连接有问题, 检查线路看看是不是有不符合连接要求的地方.

一直用kit3没问题 想试试新设备结果出幺蛾子了

网友C:
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D:
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这个提示你编程器和电脑通讯有问题。不要用编程器为目标供电,看看pgc,pgd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