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如何用dsp控制lcd的显示

楼主(2019-03-20):
如题,基于dsp的lcd显示系统开发。

网友A:
那就找一个带LDC控制器的吧     一般都是DSP+ARM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 LCD, 段式,点阵,真彩?多大什么规格?

楼主:
用的南京傅立叶公司的HDSP-CORE28335开发板,lcd就是普通的162吧。用ccs编程

楼主:
lcd后面写的是HDW-162B,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别人给的lcd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C:
LCD没有手册吗?

网友D:
网上应该有很多类似的例程吧,只要能吃透,就可以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应该有很多类似的例程吧,只要能吃透,就可以搞出来。。

吃不透,毕业设计要做这个,刚接触

楼主:
学长给的lcd,但是找不到手册了,连厂家我都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长给的lcd,但是找不到手册了,连厂家我都不知道

这种LCD基本都是通用的    随便找一个都行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忙搞一下,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