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内置升压8W双声道功放IC-HT878T应用示意图

楼主:
HT878是一款内置自适应升压的立体声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由锂电池供电升压至VPOUT=8V时,THD+N=1%、1kHz信号条件下,能连续输出2×6W功率(4Ω负载);HT878T升压至VPOUT=8.5V时,THD+N=1%、1kHz信号条件下,能连续输出2×7W功率(4Ω负载);另外,其还支持AB类模式。

HT878T  (419.92 KB )

HT878T

HT878T

网友A(2019-03-21):
看了一下电路
这个功放还带 boost 升压, 确实很强。
只是这样做,噪声怎么控制应该是个问题

网友B(2019-05-04):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电路
这个功放还带 boost 升压, 确实很强。
只是这样做,噪声怎么控制应该是个问题 ...

升压功能的作用是什么?
是防止输入信号 突然过大时削顶失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功能的作用是什么?
是防止输入信号 突然过大时削顶失真吗?

输出功率跟电压平方成正比,所以,升压是为了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A:
由于扬声器有比较固定的阻抗,要更大的功率就得提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