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的电流需要比负载大吗?

楼主(2019-03-20):
感性负载都需要接续流二极管,那我电机或者电磁阀,电流是5A的,这个续流二极管也需要用5A的吗?那为什么我用了很久IN4007都没事呢?

网友A:
不是IN4007,是1N4007。
1N4007在8.3ms时间内允许20A电流。

网友B:
快恢复看一下时间,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IN4007,是1N4007。
1N4007在8.3ms时间内允许20A电流。

哦是的,忘了,谢谢,那如果不知道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的电流时间多长,是不是还是得挑选电流比负载电流大的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的,忘了,谢谢,那如果不知道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的电流时间多长,是不是还是得挑选电流比负载电流大 ...

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的电流持续多长时间,看该负载的电感量以及断开之前的电流大小,以及断开后电感两端的电压。这些参数不知道,就无法计算。
非常大的电感且断开前其中电流也很大,断开后两端电压非常低,那么断开后电流持续时间可达数十秒甚至更长,例如巨型电磁铁。不过,估计你不会遇到这么大的电感和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
负载电流为5A的开关电源输出你用1A的肖特基二极管续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的电流持续多长时间,看该负载的电感量以及断开之前的电流大小,以及断开后电感两端的 ...

好的,那看来保守做法,还是用电流比负载电流大的二极管,那再问下,为什么说一定得用快恢复二极管呢?
SS14、SS24等这些属于快恢复二极管吗?

网友D:
可用1N4007续流的,很明显不是那种连续PWM控制的地方,只是简单的通断,且非高频率动作,这时候,5A负载,续流峰值只要不超过选择的管子最大瞬态电流就成,所以你长期用1N4007可以不出问题。
只是开关动作的续流管,完全可以用低频,而不需要考虑恢复时间。
如果是高频PWM就不一样了,不需要超过4007的瞬态限制,只是反向恢复,就可以直接烧了你这个二极管。

@tianxj01 :为什么说 1KHZ 续流管就会过载呢?
1KHz,已经算中频了,不过还完全在低频整流管的恢复时间门槛里面,安全,反倒是你要是连续1KHz通断操作,非常怀疑,续流管是会过载的。至于说的高频率,一般来说,像PWM逆变、PWM调速,都落在15KHz以上,原因很简单,至少不能让人听到高频声音,虽然说人耳朵听觉范围所谓20Hz-20KHz,其实单独连续的15KHz高频,大多数人是不会有明显听觉的。
谢谢,是的,一般都是简单的通断用的,只是你说的高频率,是多高呢?我最高是不超过1KHZ的频率,算高吗?

网友D:
di/dt=V/L。
如果按照1KHz固定频率50%占空比连续工作,电流5A,续流时间=0.5mS,由于二极管简单续流,电压只有1V左右,所以,公式变为di=1*0.5mS/L。如果电感量等于0.5mH,续流时间内电流5---4A线性下降,平均电流=(5+4)/4=2.25A。早就超出4007工作电流限制了。正常来说,这类电磁阀什么的电感量肯定大于0.5mH吧?那么平均电流就越接近2.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dt=V/L。
如果按照1KHz固定频率50%占空比连续工作,电流5A,续流时间=0.5mS,由于二极管简单续流,电压 ...

好的,谢谢,我不是说电磁阀,一般是电机这类调速有可能用到比较高频率,电磁阀这些可能就比较低频率了

网友E:
看芯片的热阻曲线

承受瞬态电流的能力一般是额定直流电流的好几倍

网友F:
关键还是会计算才可以,否则问了也不能理解的。
电感的电流、电压、时间关系,能量和电感电流的关系,公式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