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串口收发能通过轮询的方式吗?

楼主(2019-03-20):
官方例子好像都是中断的,能不能通过轮询的方式收发?
顺便能不能说下中断发送的原理,不是很懂。。之前stm8也一直用的轮询方式。。。。

网友A:
char getCharacter (void)
{
while (RI != 1) {;}
chr = SBUF
RI = 0;
return chr;
}

网友B:
中断都可以,轮训更行。

网友C:
UINT8 Receive_Data_From_UART0(void)
{
    UINT8 c;
    while (!RI);
    c = SBUF;
    RI = 0;
    return (c);
}

void Send_Data_To_UART0 (UINT8 c)
{
    TI = 0;
    SBUF = c;
    while(TI==0);
}

网友C:
官方已经提供了。
在头文件里

网友C:
D:\MCU\N76E003_BSP_Keil_C51_V1.0.6\Common
这个里面。

网友D:
中断的比较好操作,轮巡的不停的读串口标志位。

网友D:
也可以直接用IO模拟实现你的轮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