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多返回一个值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21):
if(RXBUF0=='e')
        {
            n_1=count/256;    //count=60000,n_1=EA,n_2=60
            TXBUF0 = n_1;
            while((UTCTL0&0X01)==0);
            n_2=count-256*n_1;
            TXBUF0 = n_2;
       }
走串口接收n_1和n_2的值,应该显示‘EA 60’,结果返回是‘EA 60 60’,多了个60,请问哪来的,咋改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老哥你每次咋那么皮呢。。。

网友B:
你要看数据类型 在分析       你最好加上printf看看打出来的数据在分析

网友C:
这个进行数据长度的判断的呀,多出的数据直接舍弃掉的

网友C:
还一个进行数据的crc校验的,校验不过,请求重新发送数据的也可以的

网友D:
多返回的数据直接丢弃掉的不就行了么?

网友D:
数据包的一定要有校验的

网友E:
怎么可能返回多个数字呢

网友F:
‘EA 60’怎么获取的这个数据呢

网友G:
可以使用for循环读取试试看看。

网友H:
RXBUF0=='e'这个是怎么读取的呢。

网友I:
while((UTCTL0&0X01)==0);这个对吗

网友J:
使用中断吧。

网友K:
串口多返回一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L:
你要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M:
没有看懂这个代码要表达什么

网友N:
网上不是有发送字符串的函数吗?

网友J:
中断做控制计较简单一些。

网友E:
你是不是将寄存器读取了两次呢?

网友I:
应该判断是否产生外部的串口中断

网友F:
这个字符串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H:
你的读取的寄存器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G:
串口操作的时候一次只能操作一次才可以的。

网友N:
使用指针的方式发送数据是最简单的 。

网友M:
就是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L:
具体描述一些你要实现的功能,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K:
说明你发送了两次这个数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