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NTC不同的R25电阻值和不同的B值有什么区别,选型时该怎么选?

楼主(2019-03-21):
NTC的R25电阻值有很多种,10K,50K,100K等等,B值也有很多种,请问有什么区别,选型时该怎么选?

网友A:
NTC测温的,B值是很多,最常用的是3950。不一样的B值,代表不同的变化曲线,B值高,曲线比较陡。
标称阻值,是指常温(25℃)时候的标称阻值,而且和典型的电阻一样,它也有1%,5%等不一样的阻值精度。
至于封装,则就更多了,有典型的小黑豆,2个金属脚,还有带引线的,有像玻封二极管一样的,还有带固定金属耳朵的等等,包括也有0805 1206这样贴片的,根据自己需要和价格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