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滞回比较器的输出端输出方波是干扰太大了吗 怎么消除

楼主(2019-03-21):
MULTISIM电路仿真波形图  有没有懂的  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迟滞窗口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滞窗口太小了?

正常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窗口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滞窗口太小了?

我的是这样的  不考虑三角波  输出的方波为什么会掺杂呀

网友B:
单电源 3.3V……

输入信号有负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 3.3V……

输入信号有负值吗?

三角波就是输入信号  我设置了振幅为4  他出来的是2倍  本来三角波信号应该只取上半轴的。。。现在相当于输入信号有负值。。 麻烦您看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角波就是输入信号  我设置了振幅为4  他出来的是2倍  本来三角波信号应该只取上半轴的。。。现在相当于 ...

这是正常的

楼主:
这是我的

网友B:
LZ 参考下这个帖子:

[仿真] 滞回比较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参考下这个帖子:

[仿真] 滞回比较器仿真

叠加直流电压来改变输入信号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叠加直流电压来改变输入信号可以吗

试试看

楼主:
我没调出来  请您赐教了  怎么改一下才能消除输入信号的负值呢

网友C:
输入电压超出器件正常工作需求范围导致极性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超出器件正常工作需求范围导致极性反转?

这个电路是事先分析过的  应该不能是这个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事先分析过的  应该不能是这个把。。

你的波形具有极性反转的显著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波形具有极性反转的显著特征。。。

那请问要怎么调整一下呢。。。求赐教

网友D:
不接地啊。。。。。。?????????

网友D:
OP747是颗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747是颗运放,,。。。。

嗯。。所以您的想法是。。
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这个电路我在测上下门限电压的时候也可以粗略测出来  但精度不是那么高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输入信号的负值如何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正输入脚再接一逆接的二极管1N4148到地线。

您好,,我按照您给的方法进行了调试  输出的方波正常了  但是输入信号的三角波还是有负值  跟给出的正常波形有出入。。能再帮我分析下吗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照您给的方法进行了调试  输出的方波正常了  但是输入信号的三角波还是有负值  跟给出的正常 ...

这时给出的正常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压一点点不会影响运放及电压比較器就无妨。

输入信号看着跟极性反转似的   不是一点点。。就像是输入端的正负幅值是一样的呀。。参考的图里输入端只有正值,而且我的这个三角波周期被分了  分成的正负加起来整合成一起的才是参考图里的周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在测上下门限电压的时候也可以粗略测出来  但精度不是那么高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输入信号的负值如 ...

仿真系统里的信号源,是可以设置叠加直流偏置电压的,也就是可以抬升到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系统里的信号源,是可以设置叠加直流偏置电压的,也就是可以抬升到0V以上 ...

请教一下您具体该怎么设置呀

网友G:
输入电压不能比VCC低得太多,最多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