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

楼主(2019-03-21):
求一个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进而控制灯泡亮度的电路图

一般相关芯片有4个引脚,一对接弱电控制,一对接强电 串接负载。

网友A:
论坛里面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找找吧!!!!!

没找见呀

网友B:
这个应该也不难吧,电源部分处理麻烦一点,

网友C:
我也找到了这个 谢谢哈,准备搭起来试试

网友D:
楼上的电路够简洁哪。可以用
软件需要过零判断和定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