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交互

楼主(2019-03-21):
我也很想知道的啊!

网友A:
这个取决于bootloader代码呀,关键是一般你得不到bootloader代码,只能看看厂家有没有给出文档了

网友B:
厂家应该有配套的PC软件

网友C:
STM32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就可以串口ISP下载程序了。
新一点的工具有STM32CubeProgrammer,串口、usb、ST-Link下载都支持。

网友D:
bootloader 和你的上位通过约定的协议通信,接收上位机发送的Byte,而后内部解析并将 相应的内容写入 Flash或RAM。

网友E:
按bootloader通讯协议执行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