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设计了一个BUCK降压电路实现电压动态可调,但是MOS和电感...

楼主(2019-03-21):
因为项目需要输出电压动态可调,所以考虑自己输出PWM波+BUCK降压电路来实现调压
电路图如下图,电感L2是12*12的全包围电感,Q3是AO4606 N+P双MOS
现在PWM调整电压没有问题,可是负载超过500mA,MOS就开始发烫,电感也发热(手指无法**受),两个滤波电容C6,C7也发热(手指可以**受)
将AO4606的6号脚翘起,接了0.02欧电阻,再接回电路,示波仪检测电阻两端,尖波峰值有1.04V(等效52A),占空比极低
MOS的工作电阻如下图,应该不是工作电流损耗,应该是开关管损耗,可是无从下手,希望路过大佬给与建议~谢谢

网友A:
怎么回事,和上次一个人发的一样的,原理图都是下载下来的吧,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0668&mobile=2

网友B:
开关速率忒慢所致,建议用Nmos+自举驱动

网友C:
双MOS适合做高低边驱动,不适合做互补驱动,节电容过大造成开关损耗大。电感未注明参数,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