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一个串口电平转换电路,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22):
TX1和我RX1是3.3V界面,接单片机类的。当发送时,例如发低电平,上面的三极管导通,C极STX1也为低;当TX1发3.3V高时,三极管C端高阻,通过10K电阻使STX1为5V高。发送端就是信号反过来。

网友B:
三极管共基极电路,输入、输出相位相同。输出电平取决于三极管集电极的上拉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