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上的那些“特殊焊盘“到底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03-21):
梅花焊盘

❶  固定孔需要非金属化。过波峰焊时候,如果固定孔是金属化的孔,回流焊过程锡将把孔堵死。
❷  固定安装孔做梅花焊盘一般是给安装孔GND网络,因为一般PCB铺铜为GND网络铺铜,梅花孔安装PCB外壳器件后,其实也就是使GND与大地earth相接,在某些场合上使PCB外壳起到了屏蔽的作用。当然有的也不需要把安装孔连接GND网络。
❸  金属螺孔可能被挤破,造成接地与不接地的零界状态,造成系统莫民奇妙的不正常,梅花孔,不管应力如何变化,总能保持螺钉接地。

十字花焊盘
十字花焊盘又称热焊盘、热风焊盘等。其作用是减少焊盘在焊接中向外散热,以防止因过度散热而导致的虚焊或pcb起皮。
❶  当你的焊盘是地线时候。十字花可以减少连接地线面积,减慢散热速度,方便焊接。
❷  当你的PCB是需要机器贴片,并且是回流焊机,十字花焊盘可以防止PCB起皮(因为需要更多热量来融化锡膏)。

泪滴焊盘
泪滴是焊盘与导线或者是导线与导孔之间的滴装连接过度,设置泪滴的目的是在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避免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另外,设置泪滴也可使PCB电路板显得更加美观。
     teardrop的作用是避免信号线宽突然变小而造成反射,可使走线与元件焊盘之间的连接趋于平稳过渡化,解决了焊盘与走线之间的连接容易断裂的问题。
❶  焊接上,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是焊盘的脱落。
❷  加强连接的可靠性(生产是可以避免蚀刻不均,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
❸  平滑阻抗,减少阻抗的急剧跳变。
     在电路板设计中,为了让焊盘更坚固,防止机械制板时焊盘与导线之间断开,常在焊盘和导线之间用铜膜布置一个过渡区,形状像泪滴,故常称做补泪滴( Teardrops )。
     放电齿
你是否看到别人的开关电源的共模电感下方故意预留了锯齿裸露铜箔,具体有什么作用?
     此物被称之为放电齿、放电间隙或者火花间隙。
     采用放电间隙(Sparkgaps )放电间隙是一对指向彼此相对的锐角的三角形,指尖相距最大10mil 最小6mil 。一个三角形接地,另一个接到信号线。此三角形不是一种元件,而是由在PCB 布线过程中使用铜箔层作出来的。这些三角形需设置在PCB 板的顶层(componentside),且不能被防焊涂料所笼盖。
     在开关电源浪涌测试或者ESD测试时共模电感两端将产生高压,出现飞弧。若与周围器件间距较近,可能使周围器件损坏。因此可在其上并联一个放电管或压敏电阻限制其电压,从而起到灭弧的作用。
     放置防雷器件效果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另一种办法是在PCB设计时,在共模电感两端加入放电齿,使得电感通过两放电尖端放电,避免通过其他路径放电,从而使得对周围和后级器件的影响减到最小。
     放电间隙不需要另外的成本,在画pcb板时画上去就可以了,但是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此种形式的放电间隙为空气形式的放电间隙,只能在偶有ESD 产生的环境中使用。若在经常有ESD 发生的场合中使用,则放电间隙间会因为常常的放电而在两个三角点上产生积碳,并终极在放电间隙上造成短路,并造成信号线的永久对地短路,从而造成系统的故障。

更多详情请登录www.jiepei.com/g1011了解。
SMT:https://www.jiepei.com/sm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