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测径仪是如何控制外径尺寸的?

楼主(2019-03-21):
  单路测径仪具有自动控制功能,通过控制牵引机或挤出机进行控制轧材的外径尺寸,下面以挤出机控制为例简单说明。单路测径仪将测量所得数值送入到控制显示电路,以数字形式显示测量数值。同时根据偏差值按照测径仪—挤出机数字PID控制模块实现对挤出机进行控制。

  挤出机需要的是位置信号,因此,测径仪—挤出机数字PID控制模块采用位置式PID控制算法,其基本工作原理是:程序按照用户设定的时间间隔从测径仪采集直径数值,与设定值作比较,得到偏差值,再根据PID控制程序运算得到电压控制量,并将电压控制量叠加到挤出机电机的直流驱动器电压之上,起到对直径的调整作用。

  对于挤出机的控制系统基本类似,但挤出机与牵引机的控制正好相反,挤出机越快,则轧材越粗,越慢则越细;而牵引机越快则轧材越细,越慢则越粗。

  单路测径仪的PID自动控制系统为闭环控制,可以保证轧材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生产,从而保证了轧材的质量及成材率,并降低原材料的浪费,有效的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与减少成本价。

网友A:
请不要在本版块进行广告发布了,亲。
如果需再发,请移步到“工控、机电一体化 ”版块进行发布,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