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变量太多了?

楼主(2019-03-21):
KEIL的出错提示如下图:

是运行的内存不够吗?

楼主:
经过分析测试,是内存变量定义的太多,造成FLASH不够。我将代码中两个下标为150的数组变量修改为15,编译就通过了。

网友A:
程序设计中忌讳使用大数组的

网友B:
合理设计你的代码中的变量的,不要用大数组的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提示!这是我移植的代码,原代码不光是定义了两个下标150的大数组,而且还定义为全局变量,我查了一下,该数组仅仅在一个函数中使用,我将其改在函数内定义的局部数组,编译就没问题了。再次感谢两位大侠的热心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分析测试,是内存变量定义的太多,造成FLASH不够。我将代码中两个下标为150的数组变量修改为15,编译就 ...

建议楼主 学会使用结构体来框住全局变量,这样 其他.C使用的时候 就不需要一个一个extern ...

楼主:
谢谢楼上提示,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D:
换大容量的芯片就好了,看编译后的大小就知道了。

网友E:
no space肯定是空间不够了,你换个大型号的芯片编译试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将原来的定义全局变量改为函数内部变量就通过了编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 学会使用结构体来框住全局变量,这样 其他.C使用的时候 就不需要一个一个extern ... ...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增加耦合度,实在不行,只能换大容量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