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什么型号单片机可以通过CAN口刷程序?

楼主(2019-03-21):
就是通过CAN网发数据包刷程序?

网友A:
PIC18F25K83,
PIC18F66K80

K83和K80系列都带CAN控制器。楼主要写一个使用CAN接收数据的bootloader。

网友B:
带CAN口的。

网友C:
有can外设的芯片就可以通过CAN升级程序,
无非你弄个CAN bootloader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can外设的芯片就可以通过CAN升级程序,
无非你弄个CAN bootloader进去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