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时钟初始化一直失败,死在这里不工作

楼主(2019-03-21):
GD32F105的电路图,可是电路可以用SWD下载,可是调试看到到了system_gd32f30x.c这里的    /* if fail */
    if(0U == (RCU_CTL & RCU_CTL_HXTALSTB)){
        while(1){
        }

持续死机在这里,时钟配置也调整了,就是没有任何做用,不知道咋解决,请求大神协助,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咋解决,请求大神协助

网友B:
用内部晶振试试

楼主:
内部晶振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C:
这是听见时钟的晶振没有启动起来的节奏的

网友D:
这个不是在判断晶振的是否正常启动的么?

网友D:
用示波器的两下晶振的输出管脚的,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的两下晶振的输出管脚的,看是否正常

示波器显示一切正常,内部晶振运行正常程序,切换到外部就是不行,晶振处波形正常!

楼主:
仿真查看程序的寄存器地址,HSE晶振控制位已经置1,但是稳定位就是持续不为1,无法置成1

楼主:
问题解决了,单片机坏了,更换一颗新的后就好了,谈谈最近GD32单片机使用心得:
1.固件库那块做的还是比较差劲,没加多少条程序就RAM用了16K左右,真是够浪费的,JLink的速度还不能太高,否则经常死机,这也是没有办法将就用用。
2.时钟配置那块也真是固件库做的不行,大部分人都是用8M晶振,按例程是25M,还得去改system_gd32f10x那块程序才行。
3.GD32F105那块time定时程序配置真是有点无语,明明看资料写的是寄存器位置TM1是0x40012C00,而固件库那个位置是TM0,明明是和107,103一样的,非要资料上写成TM1开始,没有TM0,害的我只能特地去看TM1寄存器地址去看到底数值有没有写入。
国产还需要努力,才能不断进步,希望GD32越来越好,就用这几个简单功能和配置,以后再遇到问题再说明。

网友E:
嗯 105例程是25MHZ的  倍频都是按照这个外部晶振设计的,我开始的时候也吃亏了, 我自己喜欢8MHZ,你修改下PLL倍频相关参数即可。GD系列最新的库 PDF 描述的外设全部都是从下标0开始了,  F103的V2.0之后的版本库 为了不跟STM32一样,全部修改了,GDF103的USART0 == STM32 USART1

网友F:
时钟没有起来,可以延时一段时间再去判断时钟状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单片机坏了,更换一颗新的后就好了,谈谈最近GD32单片机使用心得:
1.固件库那块做的还是比较 ...

从STM32过来的,确实需要好好的调整下,有些反常的改动,就是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