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10V电源改装

楼主(2019-03-21):
拆机一个110V电源,怎么改成220的只把电压器线圈多加一半可以吗请了解的说下谢谢

网友A:
什么电源需要在PCB上放这么多IC。。。

楼主:
设备拆的具体没看干啥用的应该进口的110V呢,怎么改成 22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拆的具体没看干啥用的应该进口的110V呢,怎么改成 220的

如果只是要它的电源,应该是没有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