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stc测电源电压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9-03-21):
定时测工作电源VCC电压(比如10分钟一次),从电压来推算电源大概还剩多少电量,
P1.0平时置1,测量电源时才置0,测量完后再置1,以省电
P1.1作为ADC使用,测量得到R7的电压后*3即为VCC电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或者哪里还需改进呢?谢谢!

网友A:
不合理
1 推测你电池供电系统 讲究的是个低功耗
2 既然低功耗,电阻分压太小,耗电
3 7805 也非低功耗,

网友B:
想法很新颖,IO低端MOS导通,阻抗很低,用1K串联过后,采样精度可以保证,可P1.0不导通时候呢?P1.1电压承受的可就是12V串联3K电阻,这样会通过P1.0、P1.1的寄生二极管对单片机的Vcc导通,一个可能情况是直接超过芯片工作电流,导致VCC过范围,破坏芯片逻辑。(有3K限流,损坏估计还不至于)
看你用3K电阻,是不是希望测试时候,12V电池电压希望有个合适的负载,否则,直接用比较高的电阻分压,长期工作都不是问题了,别以为ADC输入阻抗太高会造成测试误差,这个完全可以通过延长采样时间来解决。至于希望测试时候,带个合理负载,你可以通过一个负载电阻加三极管,通过P1.0端口驱动,测试时候导通一下就成。既希望ADC输入阻抗低,同时必须考虑长期消耗,你可以像下面这个图来做:
P1.0高电平,PMOS管导通,P1.1可以获取正确的电池电压。而P1.0低电平,PMOS管截止,什么都不会发生,包括耗电。
还有一个是电池供电的,采用7805就有点问题了,这个货静态电流高了点,不合适电池供电场合。采用选择一款低静态电流的稳压芯片吧。比如HT7550什么的,对于MOS LDO,对于上电瞬间可能出现的高于正常5V的电压,可以直接并联一个5.6V稳压管来进行箝位,保证芯片安全。

网友C:
1.想法确实新颖;
2.电池电压不能准确反映电池电量,可考虑上采样电阻,用两个AD口采样电压,计算电流,然后求电量。
3.7805静态功耗太大,成本不考虑的话可以上12V转5V的DCDC,效率高一些,也省电。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首先7805我采用大家意见去打掉了,改用了stc15w宽电压,然后买了个3.7v锂电池,这样变压部分都省掉了,tianxj01 的电路图我还得学习和消化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