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能手机充电器,求助!

楼主(2019-03-21):
电路一是锂电池充电电路,二是锂电池过放保护电路,三是单节锂电池升压电路。
做一个太阳能手机充电器,用太阳能电池给一节锂电池充电,同时经过MT3608升压后给手机充电
请问电路这样可以实现吗?有问题吗?过放保护中mos管的选取合适吗?
测试中MT3608电感会啸叫,并且MT3608输出没有电压,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A:
电池保护应该选择专门的IC,比如DW01.。。好像还有带了MOS管的产品,一般单个电池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应该选择专门的IC,比如DW01.。。好像还有带了MOS管的产品,一般单个电池就更简单了。 ...

确实DW01比较好

网友A:
这个MT要是不行就换了它,现在升压IC很多很便宜,不好用的就不要了吧

网友B:
啸叫的原因可能有好几种:
1、电感饱和,这时需要选用饱和电流参数更大的电感,电感饱和电流的选取也需要仔细查看规格书中电流的计算公式。
2、pcb布局比较差,导致电路自激振荡,可以通过在FB引脚上焊接一个0.01-0.1uf的电容到地来查看是否是振荡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啸叫的原因可能有好几种:
1、电感饱和,这时需要选用饱和电流参数更大的电感,电感饱和电流的选取也需要仔 ...

我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