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模拟音频矩阵芯片,8X8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19-03-22):
谁用过模拟音频矩阵芯片,推荐一下,谢谢
左右声道,8进8出,通道应该是16x16

楼主:
找了几个AD的,8113,3205价格都比较贵,国内不知道有人做没有

网友A:
印象中,好像就没有这么多路的模拟音频矩阵了。
现在多的是用DSP处理器做核心的数字音频矩阵了,这个有大量成品在售。
至于从原理上,模拟16-16矩阵,自己做起来也不难,无非就是CMOS的4路模拟开关芯片,堆起来就成。

楼主:
数字的就比较容易了,模拟的现在是比较少了,要保证某一路进,任意路数出,自己堆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字的就比较容易了,模拟的现在是比较少了,要保证某一路进,任意路数出,自己堆的话太麻烦了 ...

用2颗16x8的数字矩阵芯片设计简单些,麻烦点是音频需要叠加直流偏置电压抬升到0V以上。
不过用4051来堆叠成本会低些,16颗就可以了。以前帮人设计过

网友C:
加拿大 MT系列矩阵IC   ?

楼主:
16个4051有点恐怖,控制也比较麻烦,找了Microchip的一个型号,联系了厂家还没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