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进行电机调速的

楼主(2019-03-22):
最近拆了一个笔记本的散热架,它采用的是B772和电位器组成的电路进行调速,各位大师帮忙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改变电位器电阻值,即改变了三极管基极电流。

网友B:
这个很难理解吗?电位器和RT1、R3组成串联,一旦RT1导通,电位器大小,决定了Q1基极电流,当然也决定了Q1的集电极电流,电机就被调速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拟调速器。
不过无刷电机通过供电调速其实是一个挺小的范围,所以真实效果比一般PWM调速风扇要差,不过好在成本确实很低不是?

网友C:
三极管和R2组成类似恒流源功能,电流大约0.7V/R2。恒流源电流通过并联电阻流入地,当调整电位器值时,例如增大,会导致三极管B级电压增加,导致三极管C极电流减少,使得电机调速。

网友D:
改变电位器电阻值,就改变了三极管基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