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教各位大神,PT100被变频器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22):
     Pt100采用TI的方案,用ADS1247采集,恒流源测电阻采集;设备上有大功率的变频器,变频器一运行温度就会跳动十几度;变频器已经接地,PT100传感器的信号线也接上了;
    现在怀疑是变频器的干扰信号通过机器传播,干扰信号直接打到了传感器的外壳上,传感器的原始信号直接就扰乱了;各位大神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ziyell :还没有,正在头痛
解决了吗@xujihu

网友A:
传感器的线用屏蔽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线用屏蔽线试试

已经用屏蔽线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用屏蔽线了,还是不行

试试加隔离

网友B:
你有测PT100电压波形吗? 变频器不接地试下? 变频器不好的话就是个噪声源

网友C:
你的线是不是2根 T+ T- 别接GND 试试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果需要第三方维修的话可以联系邮箱2134986565@qq.com

楼主(2019-12-14):
后来采用了ADI的方案,现场已经使用过几个月,很稳定

网友E:
老哥分享下啊

网友F:
ADI的哪个方案啊???
好奇

网友G(2021-07-07):
你好,大神,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PT100被变频器干扰怎么解决??,能否指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大神,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PT100被变频器干扰怎么解决??,能否指路?谢谢 ...

我换ADI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