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3-22):
我在STC15单片机外部复位电路的P5.4管脚和地之间接了一个电容,为什么就无法正常复位了?在复位按键抬起后,电平总是停留在2.5V左右。

参考芯片手册里的复位电路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理你吗?

网友B:
要通过P5.4管脚进行外部复位,要向P5.4输入20us的高电平然后低电平,你的P5.4管脚和地之间接了一个电容,影响了复位电平就无法正常复位了。

网友C:
需要接个上拉电阻吧

网友D:
51是高电平复位,你要接一个10K电阻到地。

网友E(2019-08-03):
电容在电路中相当于断路,是储能的元器件,你在引脚和地之间串联一个电容,那肯定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