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方法捆线

楼主(2019-03-22):
遇到的问题:产品上配的连接器都自带出线,几十个引脚的那种,而且线的颜色都是同一种。连接器一多,线就多,很乱。
        焊线的时候肯定是希望按照接线表定义的对应关系一根根焊接,这样方便检查,但是这样焊出来的线没有捆绑,乱糟糟的,不满足要求;如果先把线都穿进大热缩套管再焊,这样整洁的多,但是线在套管内看不到对应关系,查错又困难。
        大家在平常的工作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先焊线,又有不破坏线能捆线的手段?
可能的方法:例如缠绕管?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每根线上套一节带丝印的塑胶管啊

网友B:
如果是这样,不妨尽量缩短连接线,单独做一块转接板,线焊到转接板上,看起来就不会乱啦。转接板和目标线路板之间,用成品排线连接,比如像老式的硬盘排线那样的。

网友C:
可以像沙发说的,使用套线管,买一台套线管打印机,像打什么打什么。

使用走线槽走线吧,把全部装在走线槽里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D:
买个手持式的标签打印机,线头线尾粘贴上,一大堆县用包扎带绑了之后也可以方便辨认

网友E:
免焊对插接头  每个接头做好标识即可

网友F:
  每个接头做好标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