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加速度数据饱和问题

楼主(2019-03-22):
1. lis3dh有三种模式low、normal 和HR,  在使用HR模式读取加速度xyz数据时,在静止放在桌面时,z轴数据970左右,xy约10多,z轴数据接近1g。同理使用low和normal时,在静止放置时读取的坐标数据也和HR模式基本接近。但当我摇晃板子时,HR模式下一般不会出现大于2g的数据,此时我将量程设为4g。但使用low和normal时,力度也不是很剧烈的情况下,很容易达到正负4000多的数据,这时我将量程设为8g,同样出现8000多数据。
数据格式基本也对比过了,如果说是转换错误,那在静止1g的情况下数据都是符合实际的,而在运动时low和normal就出现异常饱和,ODR我使用的是25HZ,我换了400hz下情况也是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吗? lis3dh初始化配置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吧?

网友A:
写过一个,程序需要再找。

网友B:
帮你顶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