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浅谈PM2.5传感器TF-LP01的应用原理与使用方法

楼主(2019-03-22):
TF-LP01是日本figaro开发的民用级激光型PM2.5传感器,是利用光散射原理对空气中粉尘颗粒进行检测的小型模组,能精准检测到具体PM1.0、PM2.5、PM10的数值,USART(3.3V TTL电平)和PWM(需定制)输出,具备体积小、检测精度高、重复性好、一致性好、实时响应可连续采集、抗干扰能力强、采用超静音风扇,传感器出厂100%检测和标定等优点,适用于各种需要进行PM值检测的场合。

目前,PM2.5传感器TF-LP01已广泛在以下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
1.适用于工矿企业劳动部门生产现场粉尘浓度的测定-煤矿粉尘检测
2.卫生防疫站公共场所可吸入颗粒物的监测
3.环境环保监测部门大气飘尘检测,污染源调查
4.市政监烟
5.科学研究,滤料性能试验等方面现场测试
6.现场粉尘浓度测定,排气口粉尘浓度监测
7.药品制造测试
8.职业健康和安全检测
9.工厂需要清洁空气的地方,精密仪器,测试仪器,电子部件,食品,药品等制造工艺的管理
10.各种研究机构,气象学,公众卫生学,工业劳动卫生工程学,大气污染研究等
11.建筑或爆破的地方的粉尘检测,工地场所暴露监测
12.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空气净化,例如:空气净化器、空调、抽湿机、新风机或系统,甲醛检测仪、智能家居等
13.车载行业,车内空气检测和净化,移动车载城市空气检测站
PM2.5传感器TF-LP01一方面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在电脑上检测数据,一方面可以通过MCU开发在产品应用,使用方法简单介绍如下:
PM2.5传感器TF-LP01如何在电脑端进行调试测试,查看数据呢?简单介绍如下:
一、工具准备
TF-LP01传感器(包含连接线)、电脑、串口调试助手、pl2303(USB转串口驱动)、USB 转 TTL 串口线
二、操作使用
1.先在电脑端安装串口调试助手和pl2303驱动;
  • USB 转 TTL 串口线,接上 PM2.5 传感器,插上电脑,传感器引脚定义以及连线方式如下:

传感器1脚为VCC-接转串口中的电源正极
传感器2脚为GND-接转串口中的电源负极
传感器4脚为RXD-接转串口中的TXD
传感器5脚为TXD-接转串口中的RXD
2.通电后,在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软件,进行串口配置和通讯参数设置
(1)串口号配置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了解串口号信息

(2)通讯参数配置,主要设置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参考例子)

3.点击连接,打开串口,串口调试助手会自动收到传感器上传的收据,单次上传17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代码。

4.数据读取方式(读取数据格式如下)

其中测试的PM值主要以滤波后校准值为准,PM1.0值为10~11位,PM2.5为12~13位,PM10值为14~15位,注意的是传感器先上传的是数据低位,所以低位在前,高位在后。从上图3中抽一组数据作为例子来简单介绍:02 09 0E 08 00 02 00 01 00 14 00 1A 00 1C 00 2C 50
测试的PM1.0值为0014,转换为10进制数为:20 ug/m³
测试的PM2.5值为001A,转换为10进制数为:26 ug/m³
测试的PM10值为001C, 转换为10进制数为:28 ug/m³
PM2.5传感器TF-LP01如何结合MCU进行产品电路设计以及注意事项?简单介绍如下:
如果MCU是3.3V供电的,那传感器引脚1接+5VDC,引脚2接地GND,引脚4 RXD接MCU的TXD,引脚5接MCU的RXD,3,7,8脚悬空不接,6脚可以不接,接的话接到MCU的reset,需要接上拉电阻,注意,如果MCU是5V供电,则需要在通讯线(RXD,TXD)上加入电平转换芯片或电路才能和MCU通讯。

网友A:
南京拓辉仪表有限公司拥有一批长期从事自动化控制研究的设计、研制、安装调试的专业高科技人才,为各行业提供了满意的成套系统。我公司是国内重点测控工程成套单位,化工部、冶金部、电力部、轻工部定点生产配套企业。主要从事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等系列仪器仪表、计量仪器、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及测控技术的销售、服务工作。

     南京拓辉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代理、销售流量仪表、变送器、物(液)位仪表的高科技企业。我司与美国EMERSON、ABB,德国VEGA 、E+H、KROHNE、SIEMENS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专业销售其旗下的物(液)位产品及变送器系列;公司主营产品有:电磁、涡街、旋进旋涡、涡轮、动差靶式、金属转子、平衡、V锥、弯管、热式气体质量、科氏力质量流量计、威力巴、楔形、孔板、机翼测风等流量计;雷达、磁翻板、磁浮球、电浮筒等液位计;差压、压力、液位变送器,分析仪器、HART手操器、进口仪器仪表设备代理及仪表成套等系列产品,低于市场价销售,质量三包 。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造纸、采矿等行业。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到西欧、南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并提供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的**技术企业,是我国目前按行业规模起步建设与发展的,综合性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生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