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小功率太阳能电池蓄能给电动机供电电路

楼主(2019-03-22):
此电路实现目标:太阳能电池给电容充电,当充电至5V左右时,启动电动机;当电能不能驱动电动机时关闭电动机;太阳能电池继续给电容充电。如此周而复始。
我自己设计的电路,请教各位老师这电路能达到目标否?还有更好的功耗更低的方法吗?

网友A:
必须用分立元件自己搭建吗?分立元件搭建的电路最好仿真一下。

如果可以,可以用单片机来检测电容的电压,并且根据电压情况控制电动机运转,应该更省电。

楼主:
谢谢回复。我开始我就是考虑单片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电路可能会比单片机或者是运算放大器更省电。

网友B(2019-08-28):
能加个qq吗?菜鸟,想请教一下!qq:1712275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