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和微波以及高速信号完整性相关的基础概念和理论及其相关基本技术

楼主(2019-03-22):
射频和微波》和《高速信号完整性分析》等相关的学科涉及到电磁波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理论和技术。这里,将就这些基础知识给出一个基本的梳理,随后将视情况再分相关专题加以进一步的论述。

楼主:
传输线是电路的最基本且最简单的形式,而通常在《电路分析》类课程中却未曾涉及,这也是我曾经说过的“《电路》无路”。现在,是该把那条路给找回来的时候了。

具体论述传输线理论之前,先给一个所谓的“电报方程”。电报方程仅仅是拓展了电路中长度这一个空间维度,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这还不是完整的传输线理论。在此提及“电报方程”,是为了给出一个看待电路的视角,虽不完整但却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楼主:
下面,先“导出”电报方程。注意,物理上不存在一维的传输线,所以这个所谓的“导出”在物理上是不严谨的,其结果也不能全面反映传输线的特性。完整的传输线理论将在后续给出。

楼主:
电报方程

楼主:
上面,给出了电压电流波动方程,设定解形式后就可以确定相应的参数。下面给出电压的解形式(相量),由此得到相应的参数。

楼主:
下面给出电流解形式(相量),由此得电流和电压解之间的关系。

楼主:
上面还给出了

    R/G = L/C = Z0

的情况,注意相关参数。

网友A:
电压和电流的波动方程

楼主:
前面,给出了电报方程(组),且由方程组得到了电压和电流的波动方程。由波动方程和设定解形式,得到了其相应的参数关系。

其实,所谓的设定解形式就是行波,且涵盖了正反两个方向行波是极为重要的电磁波类型,其是一切其它电磁波类型的基础。下面将根据前面的行波解,分别给出正反两个方向上的行波表达形式,且给出传输线特征阻抗的定义。

楼主:
特征阻抗以及正反行波表示

楼主:
前面谈到了两列反向行波的叠加,所得电磁波就是所谓的(行)驻波。驻波是同频反向行波的叠加干涉现象,下面将给出具体分析。

楼主:
上面得到了驻波的形式

    u = A(x) cos(-θ(x)+ωt)

这形似正弦波在空间上的“幅度调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调制”致使驻波在空间上呈现出“峰”和“谷”——干涉条纹。下面将给出一个参数——驻波比,且看两个图例

楼主:
前面给出了行波驻波相关基本概念和理论,下面将就反射波透射波相关概念和理论给出进一步的论述。

在“剖析《电磁学》”中已经指出,对于不同介质的界面,入射电磁波会有反射和透射现象。传输线内传输的是电磁波,若传输线非均匀连续,同样也会存在反射和透射现象。

下面给出相关简介。

楼主:
反射透射

楼主:
上面给出了入射反射透射波的基本概念,其中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干涉后就形成了驻波

此外,还给出了反射系数透射系数,以及阻抗与反射系数的关系。

下面进一步分析反射系数和阻抗。

楼主:
传输线内的反射系数阻抗

HWM

楼主:
注意上面反射系数随距离的变化规律,以及阻抗随距离的关系。

楼主:
下面给几个关系。

楼主:
三维空间传输线(TEM模)

之前在“导出”传输线的电报方程时,仅涉及到了一维空间。下面,将传输线拓展到三维空间,这将由完整的麦克斯韦方程设定解形式下给出相应的模型概念理论

楼主:
下面,由设定解形式(TEM模)导出三维传输线的边界条件

楼主:
从上述可见,在TEM模前提下,传输线由两个理想导体构成,其截面沿z轴不变

楼主:
下面,给出上述传输线相关的参数。

楼主:
前面说过,TEM模前提下的传输线是由两个理想导体构成,其导体损耗应该为零。这里就导体损耗给了一个近似计算,由于一般导体(有损)传输线不是严格的TEM模,相关损耗计算将在后续给出。

楼主:
前面论述了三维空间传输线在TEM模设定下的相关特性。下面将从最简单的平行板传输线入手,考察TMTE摸下的情形。

楼主:
先看看平行板传输线的TEM模

楼主:
由上可见,TEM模下频率可低至直流

楼主:
下面看看平行板传输线的TM模

楼主:
由上可见,平行板传输线存在TM模的最低频率为fc——TM模截止频率。此外,可以有多个TM模出现,其相应的截止频率也不同。

楼主:
下面给出平行板传输线的TE模

楼主:
由上可见,同样平行板传输线存在TE模的最低频率为fc——TE模截止频率。此外,也可以有多个TE模出现,其相应的截止频率也不同。

楼主:
下面,给个平行板传输线TEM、TM和TE模的示意图

楼主:
传输线的暂态分析——反射图

确定初态(整个传输线电磁场初始态)以及激励负载(三维空间)后,就可以对传输线进行暂态分析。通常,一般的暂态分析是非常复杂的,其可以由计算机辅助分析。下面将介绍一种行之有效的简化方法——反射图分析

利用反射图分析的前提是假设传输线是无损(或低损),且假设只有TEM模(忽略所有非TEM模,即认为传输线的截止频率够高且长度够长)。

楼主:
下面给出反射图分析简介

楼主(2019-05-05):
下面给几个例子

1)终端匹配

楼主:
2)终端短路

楼主:
3)终端开路

楼主:
带状线和微带线

带状线和微带线是两种使用很广的传输线形式,特别是PCB以及相关类似的应用。下面将就这两种传输线给出相关简介。

楼主:
上述带状线基本可以认为是个“封闭”的传输线,特别是若上下同为参考地平面。如果上下同为地平面,那么可以通过布置适当的导电过孔进行“屏蔽”。

带状线起码需要三层,所以实际使用更为广泛的则是仅占两层的微带线。

楼主:
上述微带线通常布在顶层或底层,那么其一边将是空气介质且无参考地平面,所以不仅其是开放的且电磁波是在不同介质中传播。

就性能而言,显然带状线优于微带线,但带状线的“实现成本”显然高于微带线。所以,需根据各方面需求权衡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