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20mA变送器的设计

楼主(2019-03-22):
4}20mA变送器的设计

楼主:
    通常,电压信号可方便的进行信号处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工业设备都以电压的形式
来控制。但是在进行远距离传输时,电压传输极易受损。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
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
传输数百米【14]。目前,工业上最广泛使用的是4^-20mA电流来传输模拟量。上限取20mA是
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不足以引燃瓦斯;下限没有取O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
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时,环路电流降为OmA}ls]。常取2mA
作为断线报警值。
    两线制变送器的原理是利用4-}-20mA信号为自身提供电能。如果变送器自身耗电大于
4mA,那么将不能输出下限4mA值,因此一般要求两线制变送器自身耗电(包括传感器在内
的全部电路)不大于3. 5mA,这是两线制变送器设计的根本原则之一。
    从整体结构来看,两线制变送器由三大部分组成:传感器、调理电路、两线制V/I变
换器。传感器将温度、压力等物理量转化为电参量;调理电路将传感器输出的微弱或非线
性的电信号进行放大、调理、转化为线性的电压输出;两线制V/I变换电路根据信号调理
电路的输出控制总体消耗电流,同时从环路上获得电压并稳压,供调理电路和传感器使用。
除了V/I变换的电路之外,电路中每个部分都有其自身的耗电电流,两线制变送器的核心
设计思想是将所有的电流都包含在V/I变换的反馈环路内。图3. 4为两线制变送器的结构
示意图,其中,采样电阻Rs串联在电路的低端,所有电流都将通过Rs流回到电源负端。

楼主: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XTR115的5V输出给传感器当激励电源时,这个引脚的驱动能力,传感器本身存在一定的输入阻抗。

楼主:
    通常市网电压为220V左右,而芯片工作电压为几V,芯片要想通过市网电压供电,必
须先进行降压。通过变压器原副边匝数比,得到电压频率不变,幅值减小的正弦波。此时
所得到的是正负极性的正弦波电压信号。为了便于对该正弦波进行后期处理,同时保证电
压平均值最大化,采用全桥整流电路,得到第三个波形一脉冲直流。这时得到的电压信号虽
然都在x轴上方,但不能用于芯片,还需要对电压进行滤波处理。电压滤波方法很多,有
电容滤波电路、电感滤波电路和复式滤波电路,最简单和实用的是电容滤波电路,本次设
计也是采用电容滤波电路,用22uF和0.1 uF的电容搭配使用,得到低频基本消除,但纹波
还是比较明显的电压。最后,将该电压输入线性稳压器件78XX,从而完成电源电路的设计。
根据这个原理,设计了一个可供实际使用的电源电路,其原理图如图3.14所示。

网友A:
带载能力多大啊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C(2021-12-22):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