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系列用C语言编程时能否访问溢出位C

楼主(2019-03-22):
如题,不知道C语言能当否访问C
想要实现提取溢出位C

网友A:
status寄存器肯定能访问,就怕你访问的时候已经变了

网友B:
由于 C 是个数值运算的状态量,不知道为何要单独去访问它

网友C:
C语言 对 底层寄存器的处理, 大部分是由编译器来完成的.
如果要用汇编的眼光去理解编译器的行为, 还是有点难度的..
主要是,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点好奇.

网友:
没有现实意义

网友D:
这个里面的数据读出来没啥用

网友E:
不知道为啥要访问这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