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积分常数不是常数?

楼主(2019-03-22):
  在模拟版面曾有这样一个帖子:

          图(01)
  该帖2楼贴出了一幅图片,是某电路教材中的一页:

          图(02)
  该图片局部放大后是这样的:

          图(03)
  该帖7楼还对 6688hyc说“仔细看沙发楼层的图片,那儿的常数可是时间t的函数!”:

         图(04)
  很奇怪,2楼图片中明明教材中说的是“还应该注意方程的解包括两个待定常数”,怎么该帖标题说“积分常数”呢?
  在8楼更是说“我说的是‘积分常数’,他在那扯‘待定系数’!”

          图(05)

  什么是积分常数?我们来看看教材上是怎么说的。
  同济大学《高等数学》是为工科学生编写的一本本科数学教材。该书上册184页讲到不定积分时说:

          图(06)

          图(07)

          图(08)
  一共只有不到一页文字。
  先是定义了“原函数”,然后说明两点:
  一是如果某函数有原函数,那么该函数有无限多个原函数。
  二是某函数有原函数,所有这些原函数彼此之间只差一个常数C。
  这个常数C,就叫做积分常数。

  华东师大数学系《数学分析》(第三版)是为数学系学生编写的本科教材。该书上册177页讲到不定积分时说:

          图(09)

          图(10)
  比同济大学《高等数学》教材说得更明确:积分常数就是一个常数,可以取任一实数值。
  显然,积分常数与该帖2楼图片所说“待定常数”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2楼图片中列出的微分方程,因原文中有“电容”、“电感”和“三个元件”,还有“L、C、R”字样,估计是在对一个LCR电路列微分方程。图片放大部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简单的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这也符合对LCR电路列微分方程的判断。
  本帖图(03)亦即原帖2楼图片局部放大图中,教材直接给出了这个微分方程的解,这样的解一般叫做通解。该解中有两个待定常数。求出这两个待定常数后,就是这个方程的一个特解。物理学、电工学……中,求这样的待定常数要靠“初始条件”,(因为该方程自变量是时间)。具体到这个LCR电路,就是时刻为零时这个LCR电路的状态。

  该帖7楼说“仔细看沙发楼层的图片,那儿的常数可是时间t的函数!”。这句话足见该帖对函数和常数根本分不清楚。
  本帖图(03)亦即原帖2楼图片局部放大图中的v,是个函数,v(t) 表示 v t 的函数,t是自变量。v(0) 是自变量时间 t 0 那一时刻 v 的值。既然是自变量为某特定值时的函数值,当然是个常数。同样,dv/dt 也是个函数,dv/dt(t=0) 是自变量时间 t 为零那一时刻函数 dv/dt 的值,当然也是个常数。

  连函数和常数都分不清楚,积分常数和微分方程中待定常数都分不清楚,还叫嚣“积分常数是常数吗?”
  令人齿冷!

网友A:
大侠憋3,4天,我还以为有什么高论呢,居然是跑高等数学上抄几行。。。

我说的是A,

他跟我扯C:

你说你连A和C都分不清了,那是2到什么程度了?去电路理论中把“积分常数”的意思搞懂,再来批斗。

网友A:
你把眼珠子睁大点,看清楚了,电路理论中所说的积分常数是什么意思,别像个傻子一样,一看文字相同,就以为是一回事。

有没有看到瞬态响应啊,模前的那些个A,在电路理论中就叫积分常数!

网友B:
给个反面教程吧:

反面教材——积分常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0610-1-1.html

楼主(点评):
我在那帖中说过:能说出“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当然就能说出“积分常数不是常数”。

楼主(点评):
那帖中我还说过:连函数定义也搞不清楚,说出这种昏话来,不奇怪。

楼主:
箭头所指,是常数还是函数?
这本电路教材中,已经说了“唯一的常数”。只不过这个“唯一的常数”要同时满足两个初始条件。
常数函数分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箭头所指,是常数还是函数?
这本电路教材中,已经说了“唯一的常数”。只不过这个“唯一的常数”要同时满 ...

你眼神没毛病吧?建议找个眼科大夫看看。

眼神没问题,那肯定是不识字。

楼主:
我只想问问:“那些个A”,包括A1和A2,是时间 t 的函数,还是常数?

网友C:
看着让人脑壳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想问问:“那些个A”,包括A1和A2,是时间 t 的函数,还是常数?

就凭你俩这三脚猫功夫,还想挑人家毛病呢。

针对顶楼那个<工程电路分析>中的问题,严格的数学证明如下:

所以,积分常数A一般是时间t的函数。

网友B:
重根下根本就不是那个常数“A1”和“A2”,而是一个多项式Bt+A。那厮根本就不懂,还混淆概念。

看看我的这段

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的特征方程之k重特征根λ所对应的线性无关解是

    e^(λt)
     t e^(λt)
     ...
     t^(k-1) e^(λt)

意味着相关解的形式为

    Q(t) e^(λt)

其中Q(t)是t的k-1次多项式,多项式之系数为待定系数(常数)。

楼主(点评):
未必懂特征方程。

网友A:
又把信号与系统中的那些东西,拿过来摇摆了。

咱能不能不要跑题,就拿电路原理教科书来叽歪啊???

上面那个大师,前两年跑计算机专业教材,《数据结构》上抄树的定义,裤子都跑偏了。

网友B:
那本书指出,重根下不能用两个常数对应那两个相同的“根”,而到了那厮嘴里变成了常数不是常数

楼主(点评):
还有个“反射波不是波”。待我慢慢写出来。

网友B:
这些都是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常识。这说明,这些基础知识那厮也没学懂!

楼主(点评):
那厮要是懂常微分方程,那才怪了。那厮还贴过一幅图片,把常微分方程阶数当成变量个数。

网友A:
积分常数的概念,在电路理论中太重要了,我手头这本书,专门花两章篇幅专门研究积分常数:

跟我预测的相同,很多人积分常数的理解,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如同顶楼那些玩意:

网友A:
这两个家伙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专门看某个术语的表面意思,不关心术语的内涵。

例如熊猫一定就是猫,猎豹一定就是豹,狼狗一定就是狗,海马一定就是马,凤梨一定就是梨,犀牛一定就是牛,鲸鱼一定就是鱼。。。

你要是敢说不是,大侠立马用“白马非马论”来反驳你!

这年头,智商是5块钱一斤啊!

网友A:
真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

一个坛主吹捧个假冒的复旦大学教授,还执法不公,H大师骂人的帖子一个也不删,我要是对等回应,就删我的。

数一数,攻击我多少次了?

咱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网友A:
都是黄土没到脖子的人了,咱能不能有点出息,有点料啊?

网友A:
请大侠把眼珠子睁大了,戴上显微镜,看清楚我以前和jz0095所说的原话。

我的原话是说传输线理论中的入射波和反射波,并不是实际物理波,而仅仅是数学上的一个抽象。

考虑到此人写个小文比生娃还费劲,不知等到哪一天,所以提前把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材,给大侠参考参考,别到时候整个驴头不对马嘴!

把眼珠子睁大了,看清了,再来批斗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在模电小组的帖子~积分常数。那末到底是不是常数。
您经常模陵两可,怪不得別人会错意。若遇到姑娘家, ...

人不能死心眼,死心眼儿看什么都是矛盾的!

例如指数和对数,随便定义一个,另一个便随之确定!
于是我先定义指数,大师龇牙咧嘴在那骂啊,说我看的书是先定义对数的,你却先定义指数,不懂装懂的反面教材!

前年夏天讨论模拟电路理论中树,大师跑计算机专业教材上抄树的定义,他以为只要汉字相同,意思肯定也相同。

本贴中,顶楼图片明确告诉他积分常数是指A了,他跑高等数学书上去抄C!他也是看汉字是否相同,相同就以为是一回事!

和死心眼儿的人交流沟通是困难的,不知道拐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在模电小组的帖子~积分常数。那末到底是不是常数。
您经常模陵两可,怪不得別人会错意。若遇到姑娘家, ...

老9模棱有套儿,老抽自恃上招儿,少5助澜推啵儿。

网友A:
对于大侠,希望射击时瞄准靶子射,不要乱放空枪!

对于大师,不要死记硬背这个表,要知道这个表是怎么推出来的,为何要这样玩,一定要定性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位是乱枪打鸟。另一位是死忠义气相梃,熟不知跟著身陷流沙坑,連命都赔进去。局面要看清楚,做无谓的牺牲 ...

     看来不继续嘴硬了就是服软了,但是。。。。。。。保不齐哪天又心血来潮又重复发链接拿这个话题说事。
所以这种论坛辩论基本没有意义。
    斗法有两种:
    文斗:晒证,谁学历高谁牛
    武斗:找个拳击场,来个裁判,打几盘,打到服为止

网友A:
这个大侠一口一个齿冷,说我分不清常数和函数:

我录的那个微积分视频,有人讥笑太简单,这个75岁高龄的大侠,他自己分不清常数和函数,是不是也该看看??

我们的视频,明确告诉读者,下面这两个都是函数:

所以我常说,论坛上这个所谓的专家分,就是个大笑话,两个中学生水平的人,在21IC混成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秘诀,就是相互加分!只要对方发言就给5分,不管言论有没有含金量。
很明显,这是种恶意灌水式的给分。

如果让技术人员把H所得分数中,扣掉张大侠的给分,看看还剩多少分???我保守估计,H的6000多分,至少一半以上是张大侠一个人的功劳。

当然了,张大侠的给分,也是发自肺腑的,站在他的角度看,绝对是因为有含金量才给分的。
造成这个特殊现象的原因是:大侠是中学毕业,自学成才,他一看见大师抄几个大一大二教材上公式,会很好奇,因为中学没学过这些,所以会惊叹:哇噻,好牛叉啊,居然会写麦克斯韦方程式,太神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大侠把眼珠子睁大了,戴上显微镜,看清楚我以前和jz0095所说的原话。

     某个射频理论课程有讲过这个,只是数学模型,并不是真正的正弦波反射,在21ic你讲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对的,很多都是行业共识(也就是所谓的常识),当然 "表面模电抄书匠" 一脸懵逼,立马开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某个射频理论课程有讲过这个,只是数学模型,并不是真正的正弦波反射,在21ic你讲的东西其实大部分 ...

关键是这些老先生不相信啊,死脑筋认死理!他们认为字面上有个波字一定就是真波。
我累的口干舌燥说道理上证据,没用!!!
当然了,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是看书看论文学来的!

网友A:
贴图的目的就是先声明:我说的很多原理方法和技术等,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侵权必究!
实验部分是我个人做的!

网友G:
常数是指固定不变的数;变数是指可变的数;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常数是指固定不变的数;变数是指可变的数;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看看特勒根的飞利浦研究报告:

大侠说要结露我的,这都等好几个星期了,还没动静

网友B:
补引一帖:

原本就不是积分常数,何来“积分常数不是常数”一说?!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4600-1-1.html

网友A:
一般脑子正常的人上证据,人家上的是第三方所给的比较权威证据!

我们论坛这个大仙,人家自己写证据,然后自己引用自己写的证据,来证据自己是对的 !!

奇葩不是一朵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