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8050三极管能够长期可靠的驱动24V继电器吗?

楼主(2019-03-22):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你的继电器需要多大工作电流。

楼主:
如图,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16.7mA,图中RX、RY阻值如何选取才能保证继电器长期吸合而三极管也不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32mA,图中RX、RY阻值如何选取才能保证继电器长期吸合而三极管也不损坏? ...

见到两个RX,未见RY。

楼主:
错误图片不能删除!
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DC24V,直流电阻1440欧(电流16.7mA),目前用PS2501光耦(Ic=50mA)驱动,偶尔有光耦损坏!

网友B(点评):
直接新图片替换就好了。

网友C:
光耦直接驱动需要足够输入电流否则可能发热烧掉

网友C:
而给的电流太大也可能发热。所以不是好办法。

网友D:
估摸着,低级应用问题不大,高可靠性设计似乎电压有点高。
Rx取10~24k,Ry4k7,应能行。

网友E:
8050三极管的Vceo=20V,Vcbo=30V耐压比较低长期驱动DC24V继电器8050容易损坏。用2N5551(160V/0.6A) NPN高压三极管驱动24V继电器更好。

网友D(点评):
这么低呀,那肯定不能这么弄了。

网友E:
8050耐压真不高。看看仙童公司的SS8050三极管耐压:

网友D:
电压就算刚够用吧。
功率1W?

网友F:
赞同用5551,就是G1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