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三极管能够长期可靠的驱动24V继电器吗?

楼主(2019-03-22):
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DC24V,直流电阻1440欧(电流16.7mA),目前用PS2501光耦(Ic=50mA)驱动,偶尔有光耦损坏!

楼主:
如图,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16.7mA,图中RX、RY阻值如何选取才能保证继电器长期吸合而三极管也不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32mA,图中RX、RY阻值如何选取才能保证继电器长期吸合而三极管也不损坏?
...

如能保证s8050可靠导通与截止,长期使用没问题。

S8050长期用于DC24V继电器耐压不够,BVceo只有25V。

楼主:
错误图片不能删除!

网友B:
学习了,新手报到

网友C:
光耦的功耗耐压够不够。

网友D:
8050三极管的Vceo=25V,Vcbo=40V耐压比较低,长期驱动DC24V继电器8050容易损坏。用2N5551(160V/0.6A) NPN高压三极管替换8050驱动24V继电器更好。

网友E:
首先设置电阻值时,保证三极管导通时,是饱和导通,截止也非常可靠。不能处于放大状态;另外,光耦也是不能超过额定的电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