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详解开关电源PCB排版八大基本要素

楼主(2019-03-22):
详解开关电源PCB排版八大基本要素

       开关电源产生的电磁干扰,时常会影响到电子产品的正常工作,正确的开关电源PCB排版就变得非常重要。许多情况下,一个在纸上设计得非常完美的电源可能在初次调试时无法正常工作,原因是该电源的PCB布线存在着许多问题。

现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极快,简直就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产品设计工程师更倾向于选择在市场上很容易采购到的AC/DC适配器,并把多组直流电源直接安装在系统的线路板上。由于开关电源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影响到其电子产品的正常工作,正确的电源PCB排版就变得非常重要。根据经验总结了八点开关电源PCB排版的基本要点。

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八个要点分别都是什么。

要点1、旁路瓷片电容器的电容不能太大,而它的寄生串联电感应尽量小,多个电容并联能改善电容的阻抗特性;
要点2、电感的寄生并联电容应尽量小,电感引脚焊盘之间的距离越远越好;

要点3、避免在地层上放置任何功率或信号走线;

要点4、高频环路的面积应尽可能减小;

要点5、过孔放置不应破坏高频电流在地层上的路径;

要点6、系统板上一小同电路需要不同接地层,小同电路的接地层通过单点与电源接地层相连接;

要点7、控制芯片至上端和下端场效应管的驱动电路环路要尽量短;

要点8、开关电源功率电路和控制信号电路元器件需要连接到小同的接地层,这二个地层一般都是通过单点相连接。

网友A:
模块电源行列也有部分产品采用多层板

网友B:
 单面板上元器件应紧贴线路板

网友C:
加强与线路板间连接强度

网友D:
将走线设置成焊盘属性

网友E:
避免大电流通过走线的影响

网友F:
开关电源分为,隔离与非隔离两种形式

网友G:
非常高效的电源变换器

网友H:
坏的PCB布局布线设计不但会降低开关电源的性能,更会强化EMC、EMI、地弹(grounding)等

网友I:
大容量的电感具有较低的纹波电流和纹波电压

网友J:
在开关电源布局时,“交流”迹线是最重要和最需要仔细考虑的地方。

网友I:
较小的物理尺寸,占用较少的PCB面积和高度空间

网友A:
主要便于集成变压器电感等功率器件

网友H:
电感的直流电阻RDCR自身会消耗一部分功率,使开关电源的效率下降

网友G:
在对开关电源进行布局布线时应注意的问题和遵循的原则

网友B:
要在器件与线路板之间的管脚上加套管

网友C:
如变压器,功率器件散热器。

网友F:
采用大一个功率等级的磁芯降低漏感

网友D:
这样在线路板制造时该走线不会被阻焊剂覆盖,热风整平时会被镀上锡。

网友E:
走线从一个布线层变到另外一个布线层一般用过孔连通

网友J:
PCB Layout是开关电源研发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步骤和环节

网友K:
过孔放置不应破坏高频电流在地层上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