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大神N76E003AT20一直在初始化

楼主(2019-03-22):
N76E003AT20使用3.3V电压,硬件初始化是10K 电阻加0.1uF电容做初始化。偶发出现一直初始化,这样的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没看懂,啥是初始化。

楼主:
找到原因,红外头给单片机发了一个600mV的波形,单片机本身侦测到异常,一直无法进行下一步。

网友B:
那就是程序卡住了。

网友B:
解决就好。

网友C(2019-07-05):
我们用89C52的时候只要装我自己写的程序,
N76E003AT20要先装初始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