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AD834调制的结果

楼主(2019-03-22):
如下图所示,我按照ADIdatasheet给出的电路图(P12,fig18),意图搭建一个调制器,输入信号Y2是0-1V三角波,X2是0-1V方波。
其运算结果是W = (X1 − X2)(Y1 − Y2)。
利用Multisum仿真得到如下结果,这个结果是符合预期的。

然而我在实际测试中,却得到的是如下的波形:(绿色是输出波形)

在理论上,输出应该和仿真一样,是一个标准的三角形,但实际中却变成了两个三角形的叠加(不知道我这样形容对不对)
有没有前辈可以指点一下电路中那里出现了问题。谢谢各位大佬
PCB如下:U1 是AD834,U3是AD8009

网友A:
三角波也在输出给出了,似乎是载波有直流分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波也在输出给出了,似乎是载波有直流分量的原因。

这个我严格检查过了,输入的载波是10多mV到1V,一边是输入有个百一的直流分量,输出的影响不应该有这么大

网友A:
W1 W2的差才是相乘的结果,单独的W1 W2含有较多的 X Y信号成分。器件本身的不平衡以及外围的不对称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