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S003 QFN20封装的mcu

楼主(2019-03-22):
请教N76S003 QFN20封装的mcu底部的散热焊盘是GND吗? 有哪位用过的给指点一下感谢感谢啊!

网友A:
一般都是的。

网友B:
一般来说IC底部的散热大焊盘是要接接地的铺铜,通过铺铜散热,并且大焊盘上要放置过孔,通过过孔将热量传导到背面增加散热面积

网友C:
N76S003?还是打错了?

网友D:
不过没有特别说明,不接应该也没事。如果有特别说明的要求接地,那要接。

网友E:
没看到手册介绍这个,应该不需要接地也可以。

网友E:
一般不需要接地的你接地也没事

网友:
我看其他单片机这个封装也是下面接了GND

网友:
而且还搞了一堆过孔。

网友F:
不知道这个,可以先测一下看看GND的管脚跟这个地方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F:
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如果这个地方是GND,那就内部跟GND的管脚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