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250 ,有2个技术参数请教,谢谢!

楼主(2019-03-22):
一、uart 最大波特率可到多少?
二、掉电模式下唤醒需要多长时间?

谢谢!

网友A:
这不得先说明一下用的主频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得先说明一下用的主频是多少?

最大,只能是工作于最高主频了

楼主:
好几天了也没有赛元方面的回复的?

网友B:
uart波特率一般用9600,STOP唤醒时间一般是1.1ms,如果用定时唤醒,可根据规格书,设置BTM寄存器参数。

网友B(2019-09-24):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电话给赛元0755-26652552,论坛上等【及时】的答复,难度太大

有问题可以直接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

网友D:
我现在用赛元的51,UART最高115200玩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