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与灰度传感器

楼主(2019-03-22):
用STM32F103ZET6核心版做一个循迹小车(绿地毯,白线)。但是灰度传感器识别到白线输出0,识别到绿地毯输出-5V,有时会到-5.4V。需要电路把灰度传感器的输出降压后再传到STM32上吗?还有为什么会出现-5V这种情况?

网友A:
你这电压怎么是负的。。

网友A:
不应该是0或者5吗,用的什么传感器?这么坑。

网友A:
据说用光敏电阻都可以的。你试试看

楼主:
额,是万用表的问题。传感器本身没有问题。没事了,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是万用表的问题。传感器本身没有问题。没事了,谢谢你。

搞定就好,做出来,发帖分享分享啊。

网友B:
原来如此。以为可以电压转换呢。

网友C:
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D:
供电电压多少啊

网友E:
没有用过灰度传感器

网友F:
为什么会出现负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