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冷光驱动电路设计原理

楼主(2019-03-22):
请问谁了解冷光片驱动电路的设计,是否按照以下设计就可以了,需要再添加其它外围电路吗?请问这个原理是什么,各位大神请帮忙支支招,谢谢。

网友A:
这个大概是升压然后用个全桥输出。好像输出电压是固定的你确定电压合适就可以用。比用变压器的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B:
应该是的,只是你需要确定你的输入电压范围及输出EL LAMP的尺寸选用不同的电路及参数配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