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问问,Nano100B Series的兼容性

楼主(2019-03-22):
请问,nano110、120、130三个系列兼容吗?有那些区别,官网上只看到一个Nano100B Series BSP软件包。

网友A:
是的,应该是兼容的。只是个别功能可能某个系列有。

网友B:
对,不过可能有某些地方不同。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B:
是的,之前我也注意到过新唐有两种芯片一个BSP的,看手册发现有说明,比如两个单片机的某些通道不一样多,但是可以用一个函数,只不过参数范围不同。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之前我也注意到过新唐有两种芯片一个BSP的,看手册发现有说明,比如两个单片机的某些通道不一样多, ...

那感觉怪怪的有木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感觉怪怪的有木有。。

嗯是的,我也觉得怪怪的,不如分开。

网友D:
如果用哪个就在哪个主页下下载就行,有一些是公用一套的。可看头文件里的说明,有说是用于哪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哪个就在哪个主页下下载就行,有一些是公用一套的。可看头文件里的说明,有说是用于哪个的。 ...

是的是的,一般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