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从机为什么也要设置波特率?

楼主(2019-03-23):
STM32F103使用硬件i2c作为从机模式,从机为什么也要设置波特率??

网友A:
跟串口一样啊,不设置波特率,发送或接收的数据就没法识别

网友B:
似乎是多余的。设了也没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串口一样啊,不设置波特率,发送或接收的数据就没法识别

I2C通讯不是以主机的时钟为标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2C通讯不是以主机的时钟为标准吗?

是的,可能我搞错了。STM32的硬件I2C不好用

网友D:
好像从机不用吧

网友E:
我都是用的io口模拟的

网友F:
这个 难道不是用的主机的时钟吗

网友G:
设了也没啥用应该

网友H:
从机不用设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