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DRAM W9825G6KH开始地址的问题

楼主:
5g, SDRAM, AC, AD, AN
我买了个STM32F767的开发板,上面有个SDRAM W9825G6KH。
原理图如下:

程序里有:
#define Bank5_SDRAM_ADDR    ((u32)(0XC0000000)) //SDRAM开始地址
请问高手,这个地址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谢谢!

网友A(2019-03-31):
根据片选,读写信号等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和51的计算方法一样的

网友B:
悲哀啊 我没用过51

网友C:
没事 我也是一开始用就用的st的

网友D:
根据总线位数 算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E:
2的多少次方应该

网友F:
算一算就知道啦

楼主:
数据线是16根,地址线13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