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输线电压表达式,来看看新手是如何上路的!

楼主(2019-03-23):
先看看"逻辑严谨"的推导:

由于血糖那里的**,大师是跑书上跳着抄的,这儿抄一段,那儿抄一段,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这一段文字,对符号的含义做推敲。

楼主:
推导中,第一个搞笑点就是上来就假设个"非常棒"的,与最终常用结果完全相同的电压U表达式!

这种未卜先知,明显是已知结果凑答案!

根据电路分析基础中的相量法,时间t最后还原到时间域时,加上就行了。

楼主:
第二个搞笑点,就是神奇的正负号:

本来是超级简单初中代数问题,被他绕来绕去,看的观众一头雾水。

正如他自己所推导的,推出的k本身就有正负值,那假设U的形式时,加个负号就是画蛇添足。

楼主:
看看这样推导是不是简单易懂,对比于大师那个绕口令。

注意,这里蓝圈处不要加正负号。

楼主:
后面没法看了,我大估计大师抄书的方法是:不管3721,一律每隔5行抄一个公式。

本人愚钝,实在看不出上面蓝圈处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跳到阻抗公式,不过也不是这样算的,应该是按照传输线的等效电路去算才对。 ...

这个只是小事,最要命的是不能老是抄错啊。

大家看仔细了,上面电压和电流表达式,一共只有一个积分常数U0,很明显这是错误的结果。

推出如此荒谬的结果的原因,是他耍小聪明,对教科书原文进行“改造”,使用±符号,他自以为这样写很紧凑,很美观。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不敢说别人,但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说大师和大侠基本功是非常差的。

网友B:
不管3721,一律每隔5行抄一个公式

网友B:
长知识了,这样确实可以让人高深莫测。

楼主:
前天大侠还问我能不能看懂。

答案很简单:
事先不懂的人,头脑再聪明也不可能看懂这种隔5行抄一个公式的帖子。
事先懂的人,懒着看了,没必要。

N年前刚来论坛时,那时候H大师火了啊,随便说一句话都跟圣经一样,高深的不行了,一群人叫好。
我一看麦克斯韦方程这些东西不是本科教材上的东西吗,有什么奇怪的啊。
就问了几个路人,我说你们叫好,到底好在哪里?路人说:太高深,看不懂。。。

看不懂就意味着高深,高深就要叫好,这个逻辑很通顺啊。

想变的跟大师一样高深的粉丝,你们也可以的。
把爱因斯坦相对论拿过来,每隔5行抄一个公式,你就高深了。

例如下面这一段,你只抄4个画红线的公式,其它多余的话一句不讲,看谁能看的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天大侠还问我能不能看懂。

一直觉得到论坛上看这种基本理论推导真的很蛋疼,论坛上凌乱的版面就让人看不下去,眼睛都累。这种东西交给维基就可以了,起码维基条目下一堆经典书籍/论文推荐也能让人获益良多。
真不觉得一个连查维基或经典书籍都没功夫的人,能从论坛这类零七八碎的理论总结上获益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觉得到论坛上看这种基本理论推导真的很蛋疼,论坛上凌乱的版面就让人看不下去,眼睛都累。这种东西交 ...

实际上大师这么干,就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精简!或者说简单美!

为了精简,他省略大量应有的步骤,表面上看起来跟学术论文一样。

实际上要是一步一步推导,这些理论好懂的很,观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大师这么干,就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精简!或者说简单美!

为了精简,他省略大量应有的步骤, ...

不觉得像学术论文,更像考前总结,或者老师课件吧
其实每个理论基础扎实的人都是仔细研读过经典吧,这种概括总结,除非说还停留在学校应试阶段,不然意义不大。还不如直接推荐经典书籍/论文有价值。

楼主:
只要学过一点点高频电路的网友,来鉴赏大师以前的酷帖!

注意下面红色三角形标记的符号:

接着看大师讲解任何一本射频电路基础上都会说的传输线用作电路元件时,常用的4种特殊情形--负载开路、短路、1/4波长,1/2波长线终端。

一般书上会这样讲:

如果大师也这样玩,会显的太俗,没水平。

所以人家就拐了一个弯,弄两个传输线玩一玩:

这个图和上个图实际是一回事,但是人家不落窠臼了,创新了,水平高了

拿传输线特征阻抗当参数,随意设它是0是无穷,有才 就是任性。

最搞笑的(a)和(b)玩创新了,到了(C)就玩露馅了,你咋知道传输线2的输入阻抗是Z2???
抄书少抄一个第4种情形,1/2波长传输线,(C)中情形要想成立,传输线2应该是1/2波长,没有这个限制就是错的。

最后大家看清了,人家整个帖子,所给的线索只有上面我这个图所提供的这一点信息,我仔细瞅了半天也看不见终端情况,在这个情况下,人家能推出那么多结果,太神奇了。。。

楼主:
这么明显错误一个帖子,网友还在那叫好呢:

我刚常来这个网站时,就是这个景象,大师只要一开口,观众都叫大神,但是他们看不懂帖子,所以大师风光地混了这么多年。

楼主:
人家这个酷贴,干的另一件大事,是确定下式中的相位θ1/2:

最要人老命的是,题干中居然事先假设好是无损传输线了。
啥叫无损,啥叫无失真?衰减为常数0,相位正比于频率,信号与系统中说到的无失真传输条件满足不?

大师你这得闲的有多蛋腾,才会干这么无聊的事?
玩一下也就罢了,居然模仿高中数学,弄个一题多解:

一题多解说明水平高?

楼主:
你这两个论坛领军人物,一个75岁了,一个是60后,天天带小盆友在论坛就这么灌水玩。

楼主:
这个又是新手上路的典型标志:

楼主:
大师会玩数学软件喽:

看看人家发明的驻波波形有多酷!

网友:
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树下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