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各位大牛,求教一个PMBUS的问题

楼主(2019-03-23):
PMBUS是工作在IIC协议基础上的。PMBUS设备有地址,IIC设备也要地址,这两个地址怎么设置,有俩地址可怎么办?

楼主:
PMBUS地址  IIC地址有关系吗

网友A:
SMBus之上的电源管理

与I2C总线一样,SMBus定义了用于设备间通信的协议。它增加了数据传输格式的超时和标准,但是,它没有定义传输数据的内容。

新的PMBus标准基于SMBus。它定义了电源控制和管理组件所需的一组命令和数据结构。

这允许IC之间的互操作性不仅在电气水平上而且在命令语义上。

例如,PMBus定义了一个用于设置和读取电压电平的命令 - 这在电源管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PMBus不是新总线,而是SM-Bus顶部的协议层。

有关PMBus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mbus.org。

PMBus名称和徽标是SMIF,Inc。的商标。

网友A:
应该没无关系。

网友B:
pmbus是什么啊

网友C:
iic的设备地址

网友D:
按照数据手册来就行啊

网友E:
接一个 设置地址 然后再接一个 设置地址

网友F(2020-04-04):
求相关例程学习研究下~~